三菱485通讯终端电阻选择?

楼主(2019-08-06):
各位大哥们好,小弟这里有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们这边使用三台三菱PLC构成一个自动输送系统,每台PLC上装有485模块,型号为FX3U-485-BD、FX2N-485-BD、FX3G-485-BD,每个模块上都需要选择终端电阻,应该选择330欧还是110欧?我看了FX通讯说明书,但是好像答案不太一致,希望大哥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起点到终点才需要接终端电阻,接两线是110Ω,接四线的是330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点到终点才需要接终端电阻,接两线是110Ω,接四线的...

我这边用了一条三芯(非双绞线)的线,SDA、RDA接一条线,SDB、RDB接一条线,SG接一条线,然后将主站和从站2连接起来,将两个PLC的终端电阻置为330欧,也可以通讯,请问这算是什么类型?我现在模糊了,就是实际现象和说明书上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