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维修变频器逆变桥短路故障原因及维修措施

楼主(2019-08-06):
此次ABB变频器维修故障,期初在变频器故障在操作面板发现了故障报警信息,即“shortcircpl”查看变频器维修手册报警故障显示为逆变桥有短路。打开变频器逆变桥的柜门可以看到左侧2个GUSP电源模块上共计3个小模块的LED灯在不断闪烁,其余灯全部正常持续点亮。闪烁的表示出现变频器维修故障。
ABB变频器维修和检测安装方法,首先领取三块新的IGCT备件和GUSP电源模块一套以备更换,其次根据变频器维修手册进行故障的IGCT的拆卸,拆卸维修变频器的步骤如下:
① 更换IGCT以前,确认断路器在断开位,abb变频器接地刀在合闸状态,控制电源在断开位;http://www.cncswx.com
② 准备10mm的扳手和24mm的套筒;
③ 变频器维修内部的电路板对静电非常敏感,在用手触摸之前,请触摸变频器外部壳体对自身放电;
④ 打开逆变部分柜门;
⑤ 拔出IGCT板的光纤头以及控制电源插头;
⑥ 用套筒对21mm螺母进行释压,以每次半圈的方式旋出,直至压力板可以轻松拿出;
⑦ 将提升装置放在故障IGCT的上面;
⑧ 用10mm的扳手将提升装置固定;

北京ABB变频器维修.jpg⑨ 通过旋紧上面的螺母,提升起散热器。注意要将两边均匀提升;
⑩ 用手抓住IGCT上的塑料片将其取出;
⑪ 检查变频器散热器表面是否有灼伤;
⑫ 用布和清洗液将散热器表面擦洗干净;
⑬ 插上一块新的IGCT,轻轻移动,看IGCT是否在正确的位置上;
⑭ 重新插上光纤头以及控制电源插头;
⑮ 松开上面的螺母,放下散热器。注意要将两边均匀下降。取出提升装置;
⑯ 重新插上光纤头以及控制电源插头;
⑰ 拧紧相模块,先用手旋紧均匀的旋紧两边螺母,然后用扳手依次对两个螺母按照每次半圈的方式旋紧,直至水平板在同一水平面上。用尺子检查大小平片是否在同一水平面上,拧紧所有固定相模块的部分再一次检查IGCT;
⑱ 三块故障的电源小模块直接取下上面的挡板,拔出来,然后将新的三块电源小模块插入到对应的底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