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VP-40EH的内存卡

楼主(2019-08-06):
PLC 型号是DVP-40EH,请问PLC的内存卡的型号是什么?对台达不了解,望高手告知下,谢谢!

网友A:
DVP-512FM,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P-512FM,这个吧

好像就这一个型号的内存吧?现在是电池没电后,程序就丢了,是不是要用这个东西?

网友A:
回复内容:我看手册中就这一个型号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DVP-512FM,这个吧...

网友B(2021-02-24):
这种型号的不用插内存卡,但有程序步数的限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