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国标下一些电气符号的使用

楼主(2019-08-06):
新标准GBT 5094.2-2018(IEC 81346-2:2009)下,很多电气符号都变化了,想请教:
1、按钮就是一个符号SF标识了,那么是不是包括: 转换开关、自锁开关也都采用SF标识了?请问SH一般表示什么设备呢?
2、是否熔断器、热继电器、过载保护器都用FC了?感觉没有老国标FU、FR直观,材料列表也不好区分,请问这要如何处理呢?
3、断路器、接触器都用QA?以前开关用SQ、接触器用KM,同样导致材料列表不好处理啊
4、KF感觉包含太多了,如何使用比较合适?常用的PLC、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光耦等都包含了,到底该如何标识更好用
5、行程开关BG,速度继电器BS、电压表BA、过压继电器BA,是否正确?还是都用KF?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感觉遵循国标去搞设备的人很少,只是参考国标,实际都是自己搞的非标

网友B:
GB5094不是电气制图符号标准。

电气制图国家标准:图形符号是GB4728;文字符号标准是GB7159

网友C:
因地制宜吧,也不是一时半会能改过来的,具体也看工资的设计者作图的要求

网友B:
标准不可马虎,一定要严格执行。不仅仅是技术,所以工作、生活领域都在执行相应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