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如何做外部自动选择程序

楼主(2019-08-06):
我司有几台机器人,一个机器人管3个工作台面,我们目前的是方式是一个主程序挂个子程序的方式,就是做A台面的工作,下个循环到B和C台面工做,这个有一个缺点就是每个台面的装夹时间不一样,会使机子有很长的时间是在等,因为只能按A,B,C的顺序来做,我想实现的工能就是,每个台面对应一个按钮,按A就是做A的事,按B就是做B的事,我的想法,建A,B,C三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下放对应的程序,每个文件只能放一个程序,这样按A就运行A下面的一个程序,按B就运行B下面的程序 ,可以实现吗?希望各位大师提点一下

网友A:
库卡的外部自动需要外部PLC激活,调用程序号

1,PLC和机器人信号交换,通过总线或硬接线都可以实现;

2,在KUKA,投入运行,配置对应IO,  cell程序对应程序号,对应程序;

3,PLC按照激活时序写对应程序。

即可测试。

网友:
内部自动加个switch程序切换,这样最简单。外部自动激活如果没有总线的情况下,要接好几根线,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自动加个switch程序切换,这样最简单。外部自动...

程序会经常改变的,有很多个程序,我看到OTC焊接机器人可以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台面,有点像,我目前用的是LOOP 加子程序的方式

不够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A

能不能具体一点,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卡的外部自动需要外部PLC激活,调用程序号1,PLC...

我想过用 switch,加I/O接线的方式也可以实现,只是每次要改主程序的对应子程序名称很麻烦,我的想法是按一号按钮就运行一号文件夹下面的一个程序,按2号按钮就运行2号文件夹下的按钮,程序名称只接通过PLC外接的显示屏来选择

可以实现吗?方法是怎么样的呢,请大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