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异常导致尺寸出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9-08-06):
  在使用CAD绘图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因为操作不当而导致标注异常的出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快捷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吧,希望可以给正在学习浩辰CAD的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方法一:更改临时捕捉方式避免CAD标注异常

  这个方式适合于部分标注尺寸都与绘图尺寸不一致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也是捕捉方式的问题。右键点击绘图界面下方的快捷方式。弹出设置界面,点击“设置”。

  问题一:如果你开启了捕捉和栅格,建议将其关掉,因为捕捉可能会捕捉到栅格上的点,这里只需要去掉“启用栅格”前面的勾即可。

  问题二:点击“对象捕捉”,进入捕捉设置,这里去掉不用的捕捉方式,尽量减少捕捉的对象,尤其是“最近点”,这个捕捉方式最容易出问题。去掉不用的捕捉方式前面的勾之后,点击“确定”,回到绘图界面。

  设置了捕捉方式之后,这样捕捉就更加容易准确。一般不会出现捕捉不准而导致标注不准确的情况。

  方法二:因捕捉对象易误捕导致CAD标注异常解决办法

  1、个人认为这是比较有效的方式,因为这个方式成功解决了个人问题。打开浩辰CAD,进入绘图界面,看这里明明绘制的是4400mm,标注出来却是4401mm。

  2、这个方式适合于部分标注尺寸与绘图尺寸不一致的情况,解决办法如下:我们点击“标注”进行标注,标注完毕,请看貌似是准确的线条。

  3、我们将图放大,可以看见,原来标注的不是想标注的竖向的蓝色线条,却捕捉到了横向的绿色的标注线,这就是产生差异的原因。

  4、在菜单栏位置,点击“格式”,然后再点击“标注样式”,进入标注样式修改栏目。

  5、进入标注样式管理器,这里选择默认的当前标注样式,如果需要,可以新建一个标注样式,但是为了绘图准确以及图层、标注样式不乱套,直接利用当前的标注样式,点击“修改”。

  6、然后点击“线”,在线栏目下,点击“起点偏移量”将起点偏移量设置大一些,设置技巧为与绘制的图尺寸相当,这样标注偏移就会明显一些,然后点击“确定”。

  7、返回到“标注样式管理器”,点击“置为当前”,然后点击“关闭”。

  8、现在我们再次来捕捉,就非常精确了,CAD标注也回到了正常状态。

  方法三:因比例设置不对导致误差的解决办法

  1、这个方式适合于所有标注尺寸都与绘图尺寸不一致的情况。在浩辰CAD界面中,点击菜单栏的“格式”,弹出格式选择卡,点击“标注样式”,进入标注样式管理器。

  2、进入标注样式管理器后,这里可能会有很多样式,如果样式很多,可以在“样式”栏目下点击选择自己想修改的“样式”,如果想让他默认,就不用去选择。如果不想更改样式,只想新建一个样式来临时使用,可点击“新建”新建一个样式来进行更改,更改方式和下面一样。这里以默认的样式作为修改对象,因此点击“修改”。

  3、进入“修改标注样式”管理器,点击“主单位”,然后点击“测量单位比例”将其比例设置为1,然后点击“确定”。(注:这个方式的用处就是按比例标注,如果你绘制的是2mm,而你想标注成4mm,你就可以设置为2)。

  4、返回到“标注样式管理器”界面,点击“置为当前”,然后再点击“关闭”,关闭标注样式管理器选项卡。

  5、再次标注一下,可以看到问题得到完美解决。

  以上就是浩辰CAD软件中因CAD标注异常导致尺寸错误的解决方法,其他CAD软件操作方法类似,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