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变频器寿命的五大方法

楼主(2019-08-06):
  变频器在不同的运行条件下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导致其使用寿命缩短及其附属设备的安装、调试、日常维护及维修工作量也相应增加,从而给用户造成了重大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如果人们在使用和维修变频器中能注意避开一些误区,清除一些错误的观念,那么对于变频器的使用与维护将大有益处。

  一、变频器不要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因为这样变频器里面的主回路联接螺丝容易松动,有不少变频器就因为这原因而损坏。

  二、接线问题:变频器输入端最好接上一个空气开头保护电流以值不能太大,以防止发生短路时烧毁不会太严重。一定不能将“N”端接地。控制线尽量不要太长。因为这样使控制板容易受电磁波干扰而产生误动作,也会导致控制板损坏,超过2米长的最好用屏蔽线。变频器旁边不要装有大电流而且经常动作的接触器,因为它对变频器干扰非常大,经常使变频器误动作(显示各种故障)。

  三、经常要急停车的变频器最好不要依靠变频器本身刹车,而是另加刹车电阴或采用机械刹车,否则变频器经常受电机反电动势冲击,故障率会大大提高。

  四、如果变频器经常低速运行15HZ以下,则电机要另加散热风扇!

  五、灰尘与潮湿是变频器的伤害较大。最好能将变频器安装在空调房里,或装在有虑尘网的电柜里,要定时清扫电路板及散热器上的灰尘;停机一段时间的变频器在通电前最好用电吹风吹一下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