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螺杆空压过热的原因及导致的结果

楼主(2019-08-06):
进入七月后,天气开始升温,逐步进入烧烤模式,不仅是人感受到了这种影响!连螺杆空压机都‘发脾气’罢工。

一、螺杆空压机过热的三个常见原因:

1、缺乏维护

如果您的压缩机没有经过定期维护,超出保养时间,机油过滤器堵塞和油位过低都可能导致过热。

2、冷却器散热不良

表面的灰尘长时间不清理,将冷却器堵塞,造成散热效果差,一般较旧的空压机或经过极端使用的空压机更有可能出现这过热的情况。

3、通风不足

压缩机系统必须能够自行冷却,空压机房必须通风,否则会导致过热,最好能够安装排风管道。

二、空压机过热的最后导致的后果:

1、高温跳停

运行温度超105℃,系统会出于安全保护,将设备停止运行,并报警提示温度过高。

2、机油变质

温度过高是机油变质的主要原因,通常会形成积炭颗粒或者成粘稠的沥青沉积在油气桶底部,把排油阀堵住。

3、主机报废

温度过高导致机油变质,将主机轴承卡主,最终无法转动,最终主机报废。

保证空压机的通风良好,经常检查油位,定期清理表面灰尘,一年清洗一次散热器,为防止过热,最简单的操作就是对空压机进行日常维护!

网友A(2020-02-24):
学习了,谢谢分享~顶一个,好像设备维护的,都没啥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