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用485和电脑连接

楼主(2019-08-06):
200smart用485和电脑连接还是用200那个的黄色电缆吗,在软件里怎么设置

网友A:
你需要做什么的说明白,

网友B:
现在200smart之后都是用普普通通的网线了。几块钱的事情就搞定了,不再有专用的数据线,除了老款的CPU之外西门子的 200 CN   三菱FX3系列 还有就是OMRON的CP系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200smart之后都是用普普通通的网线了。几块钱...

直接网线更方便。

网友D:
直接网线  方便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