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和显控fgsplc485通信

楼主(2019-08-06):
求助啊上面是PLC(显控)fgs地址,下面是触摸屏(tk6051ip)地址。

按理来说我触摸屏要让PLCM0位置一的话触摸屏上面组态按钮应该是5X40000吧

但是不行,威纶通TK6051IP会显示以下Device no response

而且也没写入到。有没有用过这两种的大神呢?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看看触摸屏的9P定义  直接添加PLC到设备列表里去

网友B:
建议:先用Modbus测试软件 直接跟 PLC连接测试下,M0 对应 01和05功能码的30000 ,看看通讯效果,若成功的话,再用触摸屏连接测试;

另外,您写的 M0 对应是 05*40000 是怎么来的?  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