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输入数值波动

楼主(2019-08-06):
三菱FX3U 扩展FX2N-2AD的模块在程序监控中模拟量输入值一直在不断的变化而且幅度特别大,把压力变送器上的线拔掉数值还是会不断的变化,只是变化幅度小一点,不知道是何原因?

网友A:
在程序里面进行优化一下,滤波时间搞长一点,还有就是对数据进行一下处理,比如采集进来的数据采用中断方式,取10个值,去掉一个最高和一个最低,再进行取平均数。

网友B:
非常感谢,参考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