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PT结果相差很大,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06):
新买了一个FX2N-4AD-PT,接上FX3U

我在输入端接上100欧的电阻,温度的平均值读数为什么 -58左右,应该在0左右啊,是什么原因?

接120欧姆模拟100度,结果是450左右,想不明白

D0,D3接100欧,D1,D2接120欧

一个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知道了,原来是10倍的关系。

资料上写的都是当前温度,误人

楼主:
不过直连用100欧姆电阻得出-5.8度,误差也很大啊,正常吗?接上PT100还不知道误差多大呢

网友A:
楼主难道不知道万用表??

100电阻有误差的,例如误差±1%的色环电阻,电阻值在99欧姆和101欧姆之间均为正常(甚至个别还有超出这个范围的混在里面还不算),低于100欧姆自然就是负值温度(零下温度),建议楼主好好学习而不是大量质疑

网友A:
常用PT100的温度系数应该是0.385,也就是升温1℃电阻增加0.385欧姆,常用PT100在0℃阻值应该是标准100欧姆,100℃阻值应该是100+100*0.385=138.5℃,所以你的120欧姆应该对应(120-100)/0.385 ≈52℃

楼主:
我是第一次使用4AD PT模块,感觉这是干扰最小的形式了,实际使用时PT100离模块还有一定距离,包括导线等外来干扰肯定更多。不知道通常情况下和实际温度值相差多少算正常?

网友B:
读书不对,线性关系式要计算准确,其次就是延长线需要使用专门的补偿导线,还有就是在输入端加上信号隔离器,可以去网上找一个分度表对比一下

网友C:
先确认阻值有没有问题 适当可以调调增益  线性关系对应好就没问题

网友A:
PT100模块测量温度,用3线制或者4线制模块,这个导线电阻模块本身已经扣除了(模块内部用电桥模式获取真实电阻值),如果是2线PT100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