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rofiNET控制力士乐伺服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9-08-06):
用西门子PLC通过profinet总线去控制力士乐IndraDrive,力士乐驱动器里面的和profinet相关的参数不知道要如何设置,

去官网找到对应型号的产品的相关资料里都没写,哪位知道的烦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关键是要找到对应GSD文件说明,你要知道每个接口功能,不然很难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要找到对应GSD文件说明,你要知道每个接口功能,不然很难下手

问题就是我没找着!

网友B(2021-10-15):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请叫我王老湿 关键是要找到对应GSD文件说明,你要知道每个接口功能,不然很难下手     内容的回复:问题就是我没找着!...



找力士乐服务人员要,我现在也在搞,原来是用力士乐XM22做,现在想直接用西门子控制伺服。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