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微博Qzone微信EPLAN~跳线的浅显理解(不对处,多指正)

楼主(2019-08-06):
在 EPLAN 中,跳线是带有特殊属性的连接。具有不同类型的跳线:

接线式跳线

相互之间距离较远的端子原则上是通过接线连接。这种情况下使用接线式跳线

EPLAN~跳线的浅显理解(不对处,多指正)

EPLAN~跳线的浅显理解(不对处,多指正)

插入式跳线

插入式跳线通常为已固定在端子连接点上的齿轮型连接元件

EPLAN~跳线的浅显理解(不对处,多指正)

鞍形跳线

为了在如果干连接点上分配一个确定的电位,经常在直接相邻的端子上使用螺旋金属鞍型跳线,使用这种跳线将相邻的端子连接在一起。这种跳线被称为鞍形跳线(桥接件)

EPLAN~跳线的浅显理解(不对处,多指正)

左侧端子中间有一个螺纹孔,一般是用来做信号测试的,右侧端子中间有两个孔,这个两个孔即是EPLAN符号库中所谓的鞍形连接;
EPLAN~跳线的浅显理解(不对处,多指正)

转换跳线

将大截面的馈流端子桥接到小端子上

EPLAN~跳线的浅显理解(不对处,多指正)

网友A:
有图来解释一下,就清晰多了。谢谢。

网友B:
老郭技术就是扎实,多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