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EH3PLC485通讯

楼主(2019-08-07):
台达dvp系列EH3 PLC通讯一台主机控制36台从机,全部是同一plc,主机向从机发送数据,plc485通讯,主机与触摸屏步科232通讯。从机与步科MD214L 232通讯。程序如何编写?请高手指点。从机与MD214L 232通讯如何设置?

网友A:
台达dvp系列EH3 PLC通讯一台主机控制36台从机,全部是同一plc,主机向从机发送数据,plc485通讯,主机与触摸屏步科232通讯。从机与步科MD214L 232通讯。程序如何编写?请高手指点。从机与MD214L 232通讯如何设置?

1.全部EH3 PLC一台主机控制36台从机通讯

使用台达提供的PLC-LINK功能通讯(唯一需要处理的是台达标准PLC-LINK最大连接32台分站,现在分站数量超出,需要特殊处理,例如借用一台分站做中转主站等方式组网)可以完成。使用EH3的COM2通讯口连接

2.主机与触摸屏步科232通讯

需要参看步科触摸屏组态手册。使用EH3的COM1通讯口(9针圆形编程口)连接。

3.从机与MD214L 232通讯设置

需要参看MD214L 232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