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数据存储区D6的第15位怎么表示

楼主(2019-08-07):
欧姆龙数据存储区D6 的第15位怎么表示

网友A:
欧姆龙的PLC是要看系列的。

CJ2M的可以直接使用,如下图。

如果是CP1H等PLC,不能直接对D区的位进行操作。见下图。你可以尝试转到别的区。

QQ图片20190807092345.png总体来说。欧姆龙大部分不支持对D区的按位使用。

网友B:
回复内容:感谢解答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的PLC是要看系列的。CJ2M的可以直接使用,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的PLC是要看系列的。CJ2M的可以直接使用,如...

Image201908074400.png那欧姆龙PLC要实现这个功能要怎么编呢?我的是CP1E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的PLC是要看系列的。CJ2M的可以直接使用,如...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实现功能了呢

网友A:
给我的感觉是你在做立体车库程序。

看我在一楼的回复。参考第二图。你需要转换一下。

网友A:
是的。你在4楼写的就是对的。我回复的时候还没有4楼,回复完成后,看你已经自己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我的感觉是你在做立体车库程序。看我在一楼的回复。参考...

-------------------------你猜对了,就是立体车库,买方要求用欧姆龙,刚开始学,谢谢指导

网友A:
你这段程序就是跟操作盒通讯的。好像大部分立体车库的都是这个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