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计时程序

楼主(2019-08-07):
如何让客户在质保期到后,程序停机,提示密码,得到密码后继续运行!这个程序的设计思路该怎么样走?

本人项目经验少!还请各位大师们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手机回复的没法给你截图,我给你提供个思路:

用PLC内部时间做比较SET一个位M0.0,然后用密码做个比较  比较条件成立RESET位M0.0…然后用M0.0作为启动条件   或者作为整个程序的主控。

网友B:
和楼上的方法差不太多;置位选择断电保存的,只是密码做两个,一个全款的,取消计时;一个分期的重新计时,计时到了重新置位停机。

网友C:
画面里做一个定时,再做一个置位,把这个画面隐藏在某个密码的后台,时间到了自动停机,不发出任何故障、、、

等待事情完结之后,可以处理一下这个画面,让客户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