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如何累计时间

楼主(2019-08-07):
我想做一个累计时间的功能,例如我有一个开关M1,当客户每次启动(闭合)M1时,就自动计时,时间累加。在屏幕内可以直接显示出来。

请求各路高人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DSTOH 32位运算
将[ +1, ]中的秒数据换算成时、分、秒,其结果保存到以[ , +1, +2]开头的3点(时、分、秒)中。blob.png

网友B:
同求解,这个问题找答案好多天了,不知道程序要怎么做

网友C:
简单一些,就用触摸屏读他的地址,即可,M1带一个线圈,每触发一次,程序做自加一,一次。

网友B:
简单一些,就用触摸屏读他的地址,即可,M1带一个线圈,每触发一次,程序做自加一,一次.学习了谢谢

楼主(2020-07-12):
引用 网友A:
DSTOH 32位运算将[ +1, ]中的秒数据换算成...

感谢!!!

网友D:
这个超级简单,做一个1秒(主要看你时间分辨率是1秒还是0.1秒)脉冲发生器,每隔1秒变化一次,用自加1指令或者加法加“1”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