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SOFT如何绘制除自己想要的状态指示灯

楼主(2019-08-07):
(图片)

网友A:
自己做好图然后导入进去,做两个图,分0和1状态

网友B:
可以自己通过静态线段,曲线话,然后设置0或1分别显示对于状态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好图然后导入进去,做两个图,分0和1状态

是的 自己做,然后导入

网友(2020-05-26):
好文 介绍详细,回复攒积分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