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需要反向回收电路吗

楼主(2019-08-07):
控制要求:一个单片机控制多台步进电机同步运行。脉冲控制,前段部位有红外检测,不同步停止。

                步进电机为24V单相4线控制。步进电机和减速机配套使用。要求速速是恒定的、不需要加减速。

                步进电机这时需要大电流反向回收回路吗???  各位大神给谢谢了

网友A:
步进电机为24V单相4线控制   步进电机应该为两相步进电机,不需大电流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为24V单相4线控制   步进电机应该为两相步...

谢谢  我在想问一下  用单片机控制一个脉冲能同时驱动多台步进电机同步运行吗?

不行为啥不行 行要具备哪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