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在用这个功能时达到扭矩就会报警

楼主(2019-08-07):
v90pn程序段功能中的固定挡块是达到扭矩后停止并不报警吗。QQ截图20190807183417.png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通过运行到固定停止点的功能可以使电机运行到一个固定点,在达到该点时持续保持设定的转矩而不报故障。

整个运行过程:PLC发送运行程序段编号,轴从起始位置出发,以设定速度及转矩逼近目标位置。一旦轴碰到机械固定停止点,当实际转矩到达P2622中设定的扭矩限制值且实际位置跟随误差超出了参数P2634中设定值,说明已经到达固定停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运行到固定停止点的功能可以使电机运行到一个固定点,...

请问这是在这段距离之内达到扭矩还是只是在目标位置达到扭矩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