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把浮点数给到KUKA机器人X,Y,Z坐标上

楼主(2019-08-08):
PLC如何把浮点数给到KUKA机器人X,Y,Z坐标上

楼主:
QQ图片20190808175803.jpg机器人那边如何把这些BOOL组合成一个REAL变量?

网友A(2019-10-25):
可以把整数和小数分开装到一个BYTE里 然后在机器人里转换成REAL

网友B(2019-11-25):
请完解决了吗?profinet 貌似不能编组。。。只能传bool

网友C(2020-05-07):
大佬问题解决了嘛 求教程!

网友D(2022-01-22):
解决没?如何解决?

网友E:
通过profinet通讯实现。

先在$config.dat文件里定义全局变量:

DECL INT offset

DECL CHAR Buff[4]

SIGNAL Send_Buff1 $OUT[2]  TO $OUT[9]
SIGNAL Send_Buff2 $OUT[10]  TO $OUT[17]
SIGNAL Send_Buff3 $OUT[18]  TO $OUT[25]
SIGNAL Send_Buff4 $OUT[26]  TO $OUT[33]
SIGNAL From_Buff1 $IN[2]  TO $IN[9]
SIGNAL From_Buff2 $IN[10]  TO $IN[17]
SIGNAL From_Buff3 $IN[18]  TO $IN[25]
SIGNAL From_Buff4 $IN[26]  TO $IN[33]

;对应的IO可自行分配

;然后在用户应用程序里用以下子函数即可

;从PLC那读取数据

DEFFCT REAL Read_REAL()
   DECL REAL Value
   offset = 0
   Buff[1] = From_Buff1
   Buff[2] = From_Buff2
   Buff[3] = From_Buff3
   Buff[4] = From_Buff4
   CAST_FROM(Buff[],offset,Value)
   RETURN(Value)
ENDFCT

;发送数据给PLC
DEF Sen_REAL(Value: IN)
   DECL REAL Value
   offset = 0
   CAST_TO(Buff[],offset,Value)
   Send_Buff1 = Buff[1]
   Send_Buff2 = Buff[2]
   Send_Buff3 = Buff[3]
   Send_Buff4 = Buff[4]
END

;重要提示:需要完成profinet的映射关系

网友E:
补充说明:

1、KUKA中的INT和REAL都是32位的,所以PLC的浮点数也要用32位的

2、由于不知道PLC转换的高低位顺序与KUKA机器人的高低位顺序是否一致,如遇到KUKA机器人读出的数值不对,可尝试将读取的高低位顺序倒置一下

网友F(2022-09-16):
引用 网友E:
通过profinet通讯实现。先在$config.dat文件里定义全局变量:DECL INT offsetDECL CHAR Buff[4]SIGNAL Send_Buff1 $OUT[2]  TO $OUT[9]SIGNAL Send_Buff2 $OUT[10]  TO $OUT[17]SIGNAL Send_Buff3 $OUT[18]  TO $OUT[25]SIGNAL Send_Buff4 $OUT[26]  TO $OUT[33]SIGNAL From_Buff1 $IN[2]  TO $IN[9]SIGNAL From_Buff2 $IN[10]  TO $IN[17]SIGNAL From_Buff3 $IN[18]  TO $IN[25]SIGNAL From_Buff4 $IN[26]  TO $IN[33];对应的IO可自行分配;然后在用户应用程序里用以下子函数即可;从PLC那读取数据DEFFCT REAL Read_REAL()   DECL REAL Value   offset = 0   Buff[1] = From_Buff1   Buff[2] = From_Buff2   Buff[3] = From_Buff3   Buff[4] = From_Buff4   CAST_FROM(Buff[],offset,Value)   RETURN(Value)ENDFCT;发送数据给PLCDEF Sen_REAL(Value: IN)   DECL REAL Value    offset = 0   CAST_TO(Buff[],offset,Value)   Send_Buff1 = Buff[1]   Send_Buff2 = Buff[2]   Send_Buff3 = Buff[3]   Send_Buff4 = Buff[4]END;重要提示:需要完成profinet的映射关系

学习学习方法和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