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达到扭矩不会报警吗

楼主(2019-08-08):
一用力握住就报警了,为什么啊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模式,是位置还是速度,如果是扭矩不应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模式,是位置还是速度,如果是扭矩不应该啊

网友C:
是不是用的力气太大,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模式,是位置还是速度,如果是扭矩不应该啊

EPOS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