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内饰燃烧测试仪实验步骤是怎样的

楼主(2019-08-08):
  对于汽车内饰燃烧测试仪不知道大家了解多少,它用于检测纺织品特别是汽车内装饰织物的相对燃烧速率及阻燃性。所以,对我们的意义非常重大。但是,汽车内饰燃烧测试仪实验步骤是怎样的?

  1、在温度为 10℃~30℃、相对湿度 15%~80%的环境条件下进行试验。

  2、燃气灯在试样前下方,位于通过试样的垂直中心线与试样表面呈垂直状态的平面内,燃气灯中心轴向上倾斜,与试样所在平面成 30°角,燃气灯顶部和试样下边缘的距离为 20 mm。燃气灯垂直放置时点燃燃气灯,调节火焰高度至 40 mm±2 mm,该距离是燃气灯喷嘴口与火焰顶端距离。在开始第一次试验前,火焰应在此状态下稳定燃烧至少 2 min,然后熄灭。

  3、将预处理过的试样固定在试样固定架的固定针上,贴近定位柱,然后压上 U 形压板,保证固定针穿过压板上的各个圆孔,试样距离框架至少 20 mm。将试样固定架安装到燃烧箱顶部支架上,保证试样垂直。

  4、试样压板前水平放置标记线,标记线距离试样表面的距离分别为 1 mm 和 5 mm,为保证标记线相对试样位置,标记线应保持足够张力。

  5、点燃燃气灯,调节火焰高度至 40 mm±2 mm。调节燃气灯放置角度,使燃气灯中心轴倾斜,与试样所在平面成 30°夹角,试样在燃气灯火焰中引燃 5 s,立即熄灭燃气灯并将其复位。

  6、如果试样能继续燃烧 5 s,则认为已经点燃。如果试样没有燃烧,则认为未点燃,需重新对另一个经过预处理的试样进行试验,但试样在燃气灯火焰中引燃时间是 15 s。

  7、如果任一组三个试样中的任一结果超过最小值的 50%,则应取同样方向的另外一组试样再次进行试验。如果任一组三个试样中一个或两个试样没有燃烧到第三标志线,则取同样方向的另外一组三个试样再次进行试验。

  8、测量下列时间,单位为秒(s):

  a) 从点火开始到火焰烧断第一标记线的时间 t1;

  b) 从点火开始到火焰烧断第二标记线的时间 t2;

  c) 从点火开始到火焰烧断第三标记线的时间 t3。

  9、计算

  对于燃烧火焰至少到第一标记线的试样,燃烧速度(Vi)按下式计算:

  Vi=60×(Di/ti)

  式中:

  Vi——燃烧速度,单位是毫米每分钟(mm/min);

  i——火焰燃烧至第一/第二/第三标记线,分别为 1、2 和 3;

  Di——火焰燃烧至第一/第二/第三标记线的燃烧距离,单位是毫米(mm);

  ti——火焰烧断第一/第二/第三标记线的燃烧时间,单位是秒(s)。

  每个试样的燃烧速度取 V1、V2和 V3中的最大值,一组试样的燃烧速度以三块或更多试样的燃烧速度最大值为试验结果,计算结果修约至整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