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变频器维修变频器过电流故障原因及方法

楼主(2019-08-08):
森兰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报警时要进行细分是加速过电流、减速过电流已经恒速过电流,当变频器电流过大,超过变频器的限定值时,保护电路会发生动作,使得变频器跳闸停机,此类变频器维修故障现象可分为通电跳闸、启动加速跳闸以及运行过程中跳闸。变频器过电流跳闸的保护对象是变频器本身,变频器维修通电时过电流跳闸发生,一般变频器不能复位,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变频器的原件损坏,包括变频器模块损坏、驱动电路损坏或者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变频器维修启动升速过电流跳闸表明变频器负载对地短路故障、电机受冲击负载导致电流突加、电机的启动转矩过小,无法拖动、高温或者变频器功率原件老化导致的功率原件损坏。http://www.cncswx.com

森兰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故障时要根据故障类型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等情况结合实际情况,在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时采取的主要维修对策如下:
(1)检查变频器负载侧。负载侧问题是引起变频器过电流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一旦发生过电流故障,首先要考虑到负载侧问题,并且进行检查。
(2)检查变频器参数。针对变频器过电流问题,变频器维修主要检查:升速时间设定太短,加长加速时间;减速时间设定太短,加长减速时间;转矩补偿(U/f)设定太大,引起低频时空载电流过大。
(3)检查变频器输入输出线路。当变频器输入缺相时,会引起母线电压降低,负载电流加大,导致保护电路动作。当变频器输出端缺相时,会使电动机的另外两相电流加大而引起过流保护。所以对输入及输出都应进行检查,排除故障。
(4)检查变频器硬件。变频器维修硬件的问题主要包括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流检查电路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