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和地线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9-08-08):
      家庭装修电线电缆是必用的装饰材料,而我们常用的家装电线分有零线、地线和火线,为了方便电工区分,每种电线的颜色都不一样,其负载能量和作用也不一样;接下来,金豪泰电线电缆小编和大家淡谈电线(零线、地线)的连接方法及区别。

零线和地线的连接方法

     零线是在接近的变电所接地,或在入户前重复接地,是工作接地线,是输电线路的一部分,电流经电厂→火线→负载→零线返回电厂。正常情况下,家庭电路中流过零线的电流与火线相同。

     地线是在用户端接地,和用电电器的金属外壳或人体可触部位连接,使机壳与大地等电位,保护人体不触电。地线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带电的。

金豪泰电线电缆普及零线和地线的区别

1、颜色区分:火线(L)颜色须用红色、黄色、绿色;零线(N)颜色须用黑色、蓝色;地线(PE)颜色须用黄、绿双色线。面对3孔插座,左零右火,中间地。

2、负载区分:在总线上装漏电断路器,再用一灯泡接在火线和零线或火线和地线上,如漏电断路器动作说明是地线,否则是零线。测试时要注意安全,可能会有小火花,别吓一跳~

3、如果在家中:

①通电时用电笔测,会亮的全是火线;

②将总开关处的零线断开,只接通火线,将家中的灯打开,用电笔测,刚才不亮,现在亮的全是零线;

③剩下不亮的全是地线。简单的可以拿个220V灯泡,用电笔确定火线后,分别用两跟线和火线接在灯头上,从亮度上就可以区别零和地,亮的是零,稍暗的是地。

4、用万用表:将万用表置于交流档500v,手捏一表笔,另一表笔分别触接电源线,有电压高的是火线,低的是零线,电压为0的是地线。零线对地电阻小于4欧为可靠接地。将万用表置于交流档250v测火线与零线、火线与地线的压差,两值相差在5v以下为可靠接地。

零线、地线接反的后果

1、家里装修时把零线和地线接反,是比较危险的。当零线故障时会导致所有的设备外壳带电(一般设备正常时外壳几乎不带电),人一旦触碰这些家电就会发生触电事故。如果漏电保护正常运行,此时接入3孔的家电,漏电开关就会跳闸,如果不跳闸就说明家中电路的布置存在问题。

2、零线和火线截面积一样,要通过同样的电流,而地线很多时候都会比零线细点,一旦接反了,如果继续工作而没有跳闸,可能会产生发热,引起火灾隐患。

3、进户的地线可以临时做零线用(这样电表不转,属于偷电),但如果你想做长久的用,有许多不利因素,如:由于接地点环境的变化(雷雨、湿度等)导致电压不稳;变电所因素使火线对地电压达到380V等,都能导致用电设备很容易受到影响及严重损坏。

网友A:
住宅配线,工作零线只用淡蓝色,保护零线必须用黄/绿双色线,其他颜色可以做相线和开关线。

网友B:
这里有个概念错误“地线”。现在家装中没有“地线”概念。只有N工作零线与PE保护零线。单纯“地线”的概念只用于IT和TT供电系统,这两个系统现在不用于家装。TN有地线但不是单纯的,只适用于零线重复接地。所以不能叫“地线”应叫PE保护零线。广告概念搞错就不是个合格的了,带入误区。工作零线不是蓝线应是淡蓝线(也就是天蓝色线),蓝色线用于直流电负极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