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evicenet模块QJ71DN91和ABB机器人通信

楼主(2019-08-08):
三菱Devicenet模块QJ71DN91和ABB机器人通信,通讯成功了,但是plc那边给机器人di信号,di信号一直在闪烁,do信号是正常的,机器人给plc信号也没出现有闪烁问题,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

楼主:
请教大神们

网友A:
是有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干扰吗

应该不是,其他信号没问题

网友B(2019-12-26):
您是怎么通讯的   硬件怎么联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