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取样得到的文件怎么去读取文件中的数据

楼主(2019-08-08):
如题,我需要读文件中的最后一个数据,怎么去读取出来

网友A:
描述不清楚,具体请仔细说明,或截图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清楚,具体请仔细说明,或截图示意

如上图,取样生成的这样的文件,怎么去调用其中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