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1200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9-08-09):
    西门子的S7-1200PLC刚学习不久,我实在搞不清楚4---20mA模拟量输入对应的数字量是(5530---27648)还是(0---27648)??看了一些培训视频有的说是0--20mA和4---20mA都是0---27648。但看了些别人编的程序4---20mA是对应5530---27648的。

  到底哪个说的权威一点,哪位大哥知道的能说说吗??请教了...

网友A:
Screenshot_2019_0809_120151.png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表格

网友B:
另外一个的

网友C:
这个是要分情况的,一般在PLC的模块处是有设置的,例如你设置的是4-20ma,那么对应的就是0-27648.4ma对应0,20ma对应27648.如果你设置的是0-20ma,那么0ma对应0,4ma对应5530,20ma对应27648.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小型PLC或者无法设置模拟量的PLC,如果他对应就是4-20ma,那么4ma对应的就是0,20ma对应的就是27648.     如果它对应的就是0-20ma,而你用的模拟量仪表是4-20ma,那么4ma对应的就是5530,20ma对应的就是27648.

楼主:
  好的,感谢三位的耐心解答提示!这下我疑惑就解开了。

主要看硬件组态时,模拟量通道电流范围的选择,选4---20mA的对应为0---27648,反之为5530---27648。

网友D(2019-09-22):
学习下,借鉴长辈的心得,谢谢楼主啦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