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ViewStudio报警设置

楼主(2019-08-09):
PLC软件是logix studio,上位机软件是factorytalk view studio 8.0

只是想简单的加几个报警,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图片里面的报警触器怎么对应PLC的变量,还有,触发值为什么不是1?应该所有触发值都是1不是吗?

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初来乍到,请多关照!

网友A:
不一定所有报警都是BOOL型变量1,像你这个就是采用整数值做变量,不同的报警对应不同的整数值,这样一下子就知道是什么报警,查找起来也很方便,现在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做报警了,特别是报警特别多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所有报警都是BOOL型变量1,像你这个就是采用整...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