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常见故障类型以及检修方法

楼主(2019-08-09):
示波器在工程师日常使用中已经非常普遍,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示波器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故障;那么示波器维修常见故障及检修方法有哪些呢?

下面跟着安泰示波器维修专家王工一起来学习:

①合上电源开关指示灯不亮。
方法:检查供电电源、保险丝、电源线、电源变压器。
②合上电源开关指示灯亮,但无扫描光迹。
方法:将垂直水平位移居中,Y方式置“Y1”,t/cm置“1ms”,扫描方式置“自动”,X方式置“A”,增加辉度若仍无光迹出现,进入下一步;
第二步;先后拔掉机板上的Y输出插座和内部触发信号输出,并将其短接,若此时出现光迹说明Z轴放大器正常,检查Y输出放大器或X输出放大器,反之,检查Z轴放大器;
第三步,检查X输出放大器和产生锯齿波的扫描发生器。
③Y位移不正常。方法:短路延迟线,看光迹线或光点能否回到屏中心?若能回到屏中心则检查Y前置放大器和延迟线电路,若不能回到屏中心则检查Z输出放大器。
④水平位移不正常,检查X输出放大器。
⑤所测试波形不同步,将Y方式和内触发置“Y”,触发耦合置“AC”,触发源置“内”,调节电平,若还不稳定显示则检查触发发生器和触发信号放大器。
⑥Y位移正常,但Y方式置“交替”或“继续”异常,检查垂直位移开关电路。
⑦聚焦不良或亮度太暗,检查示波管控制电路。此外,与X输出放大器有关的故障现象还有信号周期测试误差大,与Y输出放大器有关的故障现象有信号幅度测试误差大,还有一些使用不当而造成的假故障,如:触发选择按钮没选择“自动”或“触发”时无扫描基线,示波器的探头接触不良时无测试信号或测试信号不良,同步触发选择错误造成的不能同步等。

来自公众号:安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