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越粗越浪费的因素

楼主(2019-08-09):
     电线真的是越粗越好吗?很多用户都有这种担忧,电线太细,怕通过的负载电流过大,引起相间短路及跳闸;但电缆也不是越粗越好,电线越粗成本越高,造成过度浪费;那要怎样选择合适的电线呢?是不是听老电工说全部都采用2.5平方电线就足够?

  据说,2.5平方线的最大承载功率是4500w,而像电磁炉、电冰箱、空调这类大功率家电,其最大功率一般在2000-3000w左右。因此,理论上说,家居电器连接2.5平方线已足够。

     的确,所用家装电线的粗细,是与所用电器的功率有直接关系的。如果只是照明用的灯具,一般功率不大,当然不需要太粗的线;但如果像空调这样大功率的电器,也许1.5平方的铜线就难以负荷了。而且,我们还需要看所使用的电器是使用单独的电源线。那么,我们如何确定究竟要用多大平方数的家装电线才能满足家居用电的需要呢?据说,你根据以下公式进行计算就可以了。

功率W(P)=电流A(I)*电压V(U)

我国的家用电压一般是220V

1.5平方毫米的线电流=10A(安);承载功率=电流10A*220V=2200瓦

2.5平方毫米的线电流=16A(安)最小值;承载功率=电流16A*220V=3520瓦

4 平方毫米的线电流=25A(安);承载功率=电流25A*220V=5500瓦

6 平方毫米的线电流=32A(安);承载功率=电流32A*220V=7064瓦

为什么不能全部装粗线?

     大家是不是认为完全装粗线岂不是更安全呢?这样的话,会增加不少成本预算。首先是电线材料费用上,粗线肯定是要比细线贵的。另外由于一个线管中,电线的总截面面积不能超过40%,所以,粗线的话,其实装不了几根线的,这样又增加了线管的费用;所以,适合才是最好的方案,如果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电的话,装粗线就是浪费。

网友A:
电线的安全载流量不可能是对应于截面的一个固定数值。

电线载流量与敷设方式、环境温度有关。

网友B(2019-09-16):
灯线1.5,普通插座2.5,空调4-6,基本上你想咋用就咋用

网友C(2019-12-23):
电缆过粗或过细都不好,需要一个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