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0.03怎么输出的

楼主(2019-08-09):
麻烦大神看看如Q

10.03 等是怎么输出的

网友A:
你要看他是怎么输出的,你别看常开点啊。你找一下在别的地方有没有线圈和置位复位就知道了。

网友B:
物理信号的的输入查看左端输入接点,而输出则看查看对应的右边线圈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