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客户拿走柜里220V继电器,还24V且插上,我通电就火了

楼主(2019-08-09):
郁闷啊:客户拿走我们正在安装柜子里一个AC220V继电器,欢一个DC24V插上,我通电就火了!!

设备我们在家里调试正常,这个锅还得我们背:实在郁闷之极!!

网友A:
哈哈哈,淡定,不过这情况太不讲究了,如果你着急用,拿走便是,在柜子上面留个字条“借用元件,请勿上电”,待备件到货再补回来就好了,只能自己给自己降降火,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一样。

楼主:
这个你拿走了就得了,有必要拿走AC220V的继电器再插一个DC24V的过来坑我干啥呢?好好的柜子愣是整出烟来,这个影响实在坑那啥!!

继电器你干脆拿走也没啥:新机开机调试发现不动自然会查找,而且我们随机带有备件,这个万一没有注意到起火的话,整个柜子就烧光光的啊!!

网友B:
如果仅仅拿走一个继电器,行为还可以理解,急用呗!又插上一个24VDC的继电器,就是故意的。

还好,DC继电器直流电阻较大,不会有太大电流,也就是冒烟吧。

这段应该发到“调试现场囧事”那。

网友C:
没有遇到PLC被拆走的 情况就算幸运了。我们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遇到PLC被拆走的 情况就算幸运了。我们遇到过。

怎么没有啊?

以前在三角轮胎做输送线,就被三角轮胎的维修技术人员把Q06H、定位模块干掉了!!

网友D:
如果没造成太大影响,就换个继电器吧,没必要因为这件事得罪客户,否则后期工作难做

网友E:
给你换继电器的能人一个,心想让你跳闸。想不到短路保护大了,冒烟让你给即刻看出了!原想给个考试看看级别多少!考砸了让你发觉了!嗨现场得罪过人了?

网友F(2020-04-22):
想不到短路保护大了,冒烟让你给即刻看出了!

网友G(2021-10-04):
引用 楼主:
这个你拿走了就得了,有必要拿走AC220V的继电器再插一个DC24V的过来坑我干啥呢?好好的柜子愣是整出烟来,这个影响实在坑那啥!!继电器你干脆拿走也没啥:新机开机调试发现不动自然会查找,而且我们随机...



估计是个外行人干的,看着样子一样就给插上了。

网友H:
不管什么情况,立即断电,上电前,一定要做基本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