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1手动修改线号后不能在整个范围内传输连接符号

楼主(2019-08-10):
我的电脑是XP系统,安装了EPLAN2.1版本,学习中发现教程提到手动修改线号要设置如下:

选项-设置-用户-图形的编辑-连接符号-选择在整个范围内传输连接代号

可是我的窗口没有这个选项,是下面这样的

这个版本谁用过,怎么找到这个选项?

网友A:
估计版本不一致,这样有没有直接编辑这个小的工具菜单栏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版本不一致,这样有没有直接编辑这个小的工具菜单栏试...

太专业了,刚开始学习,去哪编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