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设计什么时候需要旁路设计?

楼主(2019-08-10):
有的设计会有接触器,有的却不用?那些情况下需要呢?

网友A:
一般采用变频器旁路设计的情况,主要是旁路设计可以实现长时间工频运行(50Hz),比如有时候只是启动时候需要变频器启动(保护电机,因为工频直接启动对电机冲击很大,一般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7倍),当启动到达工频时,就可以断开变频器,切换到旁路,这样可以减少变频器运行时间,延长寿命。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变频器拖多台电机,启动瞬间需要变频器,一旦工频运行之后,就切换到接触器旁路,变频器再启动别的旁路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