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flexible仿真问题

楼主(2019-08-10):
求助各位大神,想问一下wincc flexible运行仿真时,点击仿真按钮可以出来,但是我想运行一遍完整的程序,应该怎么操作呢?现在的情况是:在界面上阀门打不开,这是什么情况呢?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界面上的阀门你的设置问题吧

楼主:
界面上的阀门设置的没有问题,但是我在想 拿些传感器我实际上在电脑上应该在哪里设置,从而可以使我在仿真时认为传感器是有信号的呢?

引用 网友A:
界面上的阀门你的设置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界面上的阀门设置的没有问题,但是我在想 拿些传感器我实...

这个有点尴尬了,触摸屏软件仿真,怕是无法实现,最好就是直接触摸屏和PLC链接,然后传感器和PLC链接

网友B:
仿真不是万能的,只能是仿真你界面做的美观与否及其一些简单功能演示

网友C(2019-09-12):
传感器要与PLC连接,触摸屏直接与传感器连接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