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台漏电开关跳闸

楼主(2019-08-10):
多台设备上漏电保护开关突然整体跳闸,设备的总闸不跳,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正常啊,设备总闸漏电值高于分闸啊,如果分闸不跳闸,总闸跳闸,那就麻烦了

网友B:
是不是接地和接零搞乱了

网友C:
线路是怎么设计的?地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D:
什么类型的用电设备用到了RCD。

网友A: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E:
这个对于半导体行业设备,因为是强酸强碱等等高导电性介质,设备要求加装漏电断路器,一般主断路器采用300mA以上漏电保护值,分路断路器采用30mA漏电保护值,此时几个分断路器跳闸一般达不到主断路器跳闸动作值

网友F:
楼主遇到的这个属于软故障,主要原因有以下:

  1. 开关过载,开关额定电流选择小了,不匹配;

  2. 开关负荷侧火线接地,漏电开关负荷侧零线接地也会导致跳闸;

  3. 开关损坏或者用电器接地短路,负荷侧零线有没有和其他回路零线混用(拔掉开关负载侧所以负载,观察开关是否跳闸);

  4. 有时候线路或插座受潮也会有漏电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遇到的这个属于软故障,主要原因有以下:开关过载,开关额定电流选择小了,不匹配;开关负荷侧火线接地,漏电开关负荷侧零线接地也会导致跳闸;开关损坏或者用电器接地短路,负荷侧零线有没有和其他回路零线混用(拔掉开关负载侧所以负载,观察开关是否跳闸);有时候线路或插座受潮也会有漏电情况。

是多台设备突然一起跳闸,本身机台带的漏电保护开关跳了,设备电源有接地,机台也单独接地

网友G:
突然整体跳闸:说明未跳闸前他们的接线是没有问题,如果零地混用启动后很快就跳闸

整体跳闸证明跳闸的检测到都有泄漏电流,说明设备运动到某阶段某原件投入或设备位移导致整体漏电,所以全部跳闸

方法:建议楼主设备运行时注意跳闸前是有哪些固定动作导致或元器件投入,再做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常啊,设备总闸漏电值高于分闸啊,如果分闸不跳闸,总闸跳闸,那就麻烦了

每台机又单独接了一根地线,现在分闸不跳了,跳总闸,设备都是同一种,而且是突然跳闸,机台单独跑都没什么问题,刚开始能一起开8台,现在开4台机,也会出现跳闸现象,所有机台动作也是一样的

网友H:
大家一起好好学习

网友I:
漏电的话,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地线哪里出现问题了,突然跳闸,还是要把问题解决了才上电,注意安全

网友J(2024-01-23):
楼主具体些,大家好帮忙一起分析分析,什么设备,什么情况下,有没有测量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