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自学S7300有没什么项目练手

楼主(2019-08-10):
看廖老师的书各个例程都练习过了,问问各位大哥,要能力进阶做个东西出来,有什么好项目呢?需要些什么条件(我现在只有个电脑和编程软件)?麻烦指点下

网友A:
找个工作,能用得上西门子的。

实践出真知。

网友B:
先买本书,找着书上的案例进行编写程序

网友C:
有实际的东西就好,边学习边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工作,能用得上西门子的。实践出真知。

找工作之前希望先做个东西准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买本书,找着书上的案例进行编写程序

嗯嗯,也是个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实际的东西就好,边学习边操作

我在书本论坛和生活中多发掘发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有实际的东西就...

光理论不好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有实际的东西就... 内容的回复!-------------------------光理论不好学

对٩(๑^o^๑)۶,得实践边练习

网友B:
西门子S7-300/400 PLC工程应用技术

里面有大量的案例,做为优秀的工程师,不仅需要懂软件,还需要动硬件。

而且不仅需要会逻辑控制,还需要模拟量控制。至于运动控制,这个对于你有点难

网友E:
普通逻辑控制、模拟量处理都是较简单的,运动控制的话就有简单也有复杂了!至于上位机和高级语言处理更加复杂

网友F:
找个好工作才是王道,只要在实际项目中,遇到的问题多了,才能学到更多东西,否则学到的用不出来

网友G:
一般都是在工作中接触的多了,明白的也就多了,才能成手。

网友H:
学的好不如 练的多,找个工作吧,但是要主用西门子的

网友I:
最好找个用西门子多的厂去实践,光有理论是不够的,多动手自己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