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gxworks2怎么突然这样了

楼主(2019-08-10):
不太好描述 我特地做了个图,本来用的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1.PNG

网友A:
按下键盘的Insert键切换插入/复写状态,右下角状态显示Inset就是你目前的状态,右下角显示Ovrwrte就是你想要的状态。

HAVE FUN!

楼主:
感谢大神 万分感谢 谢谢谢谢 太高兴了

引用 网友A:
按下键盘的Insert键切换插入/复写状态,右下角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