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通讯问题

楼主(2019-08-10):
 现在使用Intouch   DASOMFINSEnet(OMRON) 连接6台PLC   只能随机连接到1台PLC,

 且单台连接没有问题,通过交换机全部连接时,会随机连上1台。重装系统和软件后还是一样的情况,哪位大佬有还的检测方法和改进办法?怎样才能全部连上?

网友A:
你可以换一种方式,一台PLC做主站,别的PLC与主站通信,INTOUCH与主站通讯,将从站需要和上位机通信的数据采集到主站

网友B:
会不会是因为软件授权限制,或者是网络问题

网友C:
6台PLC如何分配的?

网友D:
大家一起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