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PLC与昆仑通泰触摸屏案例

楼主(2019-08-10):
各位大神你们好!

                        我用欧姆龙CP1E PLC与昆仑通泰触摸屏组态通讯不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你那个通讯参数设置了吗、有没有欧姆龙的驱动你那MCGS

网友B:
这是CP1H我之前成功通讯的设置

网友C:
大师,谢谢你,真希望能当面请教。

网友D(2019-12-13):
CP1E系列不支持W

网友E:
进来观摩观摩,顺便还能得个一积分。

网友F:
得个一积分也不容易

网友G(2020-03-22):
向高手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