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漏电开关跳闸

楼主(2019-08-11):
进电为  三相四线制漏电保开关进电,分成单项220使用,其中左右两相负载电流为5A左右,中间相无负载,会不会导致跳闸

网友A:
不会跳闸,漏电保护器是监测泄漏电流的,如果你是用的负载是由零火线流入流出,完全与地线分开就没问题

注意:一般引起漏电开关动作都是零地线混用,导致零线电流流入地线跳闸

网友B:
不会跳闸,漏电保护器的原理是这里的关键在于“电流互感器”——零线和火线同时穿过电流互感器(穿过电流互感器就可以监测线上的电流),再利用电子组件对两个电流进行分析。

如果这个回路是完整的“□”,那么零线和火线上的电流就是相同的。但如果发生了漏电——该回路的火线和其它导体形成新的回路(这个回路可以是火线和其它回路的零线,也可以是火线和大地);亦或是其它回路的火线接入了这个电路中。

总之,就是造成零火线上的电流不同了,这个时候电子组件就

网友C:
不会跳闸,原理是相线电流与零线电流相量(复数)等于“0”输入输出平衡。当不平衡时超出开关检测额定平衡电流立刻引起跳闸。这是三相四线和三相三线制剩余电流保护器的原理。当相线或零线在开关的输出端后与大地有漏电(不管什么情况)现象,造成开关内的电流进出不平衡超过额定电流即刻跳闸。

网友D:
不会跳闸,没有泄漏电流

网友E:
大家一起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