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1756-L71以太网通讯如何配置

楼主(2019-08-11):
在1756-EN2T中设置了IP,但在RSLinx Classic中无法找到1756-EN2T中的IP,会ABPLC以太网通讯的高手帮帮忙,急求解决方法,谢谢了

楼主:
各位高手,会的麻烦指点一下,项目催得急啊

网友A(2019-11-26):
要新建ip地址,把地址添上就可以了

网友B(2019-12-27):
重新设置通讯模块的IP地址,把IP地址设置成静态

网友C:
看看是什么  可不可以用

网友D:
1,新建

2,组态

网友E:
在主站中设置HOST NAME 192.168.1.10 在rslinx中设置网关 192.168.1.1 你的电脑设置192.168。1.11 。关闭掉其它不用的无线网卡等。以上设置好后。在rslinx中可以看到成功  running

网友E:
详细情况  rslinx -communication--configure  driver选 ethernet divice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选  add  new  填入  AB-eth1 后ok  弹出  对话框   station map  填入  host name 192.168.1.10. 第二步  在你的电脑设定如下

Internet  protocol  peropertise 192.168.1.11  subnet mask 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192.168.1.1   -----ok

  第三步  rslinx  --configure drive 可见  AB_ETH1   RUNNING   CLOSE后

在rslinx communication --rswho  autobrowse  refresh   可以看到设备了。显示设定的ip

网友B:
重新设置,直接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