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200smat自由口通讯发送字节如何定义?

楼主(2019-08-11):
200SMAT PLC  自由口  XMT  发送   字节个数怎么 定义我想发送VB20 到VB30 共11个字节  以及发送完成  后怎么触发 发送完成标志位?

网友A:
发完收完给中断处理呀。

1060202933Q

网友B:
参考一下吧,首先是主程序:

发送完成中断程序:

接收完成中断:

这样就可以通信了,一直使用,没出过问题

网友C:
如果是PC与PLC通讯的话可以参考这个,不用PLC编程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D:
大家一起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