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故障

楼主(2019-08-12):
PROFIBUS 通讯 在一条线上15六台变频器,交替性数台变频器报通讯故障(每次报一台,复位后运行又报另一个),更换通讯接头和通讯线,还是报错

网友A:
你这个有没有做时间的轮询。按道理来说这个总线是可以待很多下位机的。可能你做好各个设备的轮询情况还有就是报警掉线有没有做自动连接上总线上去。这个框架很值得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