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谈|安装工控软件的一波三折

楼主(2019-08-12):
对于工控人,由于工作需要电脑里安装的软件自是种类繁多,比如:电气设计软件、PLC编程软件、触摸屏编程软件、组态软件等等。所以要配好一点的电脑哦,避免高负荷电脑罢工

由于软件版本及电脑系统等问题,在装软件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安装Step7出现无限重启,安装的TIA博图无法仿真或者软件装好了系统却崩了等等,问题数不胜数,但是最后经过一番折腾,还是搞定安装成功了(如释重负的感觉),您是如何折腾并解决的呢?

小编希望借此活动各位坛友们能分享下自己在安装各种品牌工控软件时遇到的各种“梗”,以及您的“破局”心路历程,让其它坛友们在安装此类软件时少走弯路。

参与方式:

在本主题贴下回帖参与即可

活动奖励:

优秀参与者1~2名,每个人奖励50元京东卡;

优秀参与者5~10名,每个人奖励20MP;

符合要求参与者若干,每个人奖励50积分;

活动时间:即日起-9月12日

网友A:
最常遇见的当属西门子软件安装时出现的要求重启电脑的提示,现在我对于注册表里的路径已经了如指掌了,实在记不住的小伙伴,可以百度一下,西门子 重启关键字,注册表项就会出来了!

再次附上解决方法:

一、删除注册表键值方法
1、请打开注册表(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

2、在注册表目录:HE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 GE\找到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查看此键,将此键和此键所指向的目录文件一起删除,或者直接删除此键。

3、不用重启电脑,继续软件安装即可,如果操作正确将不再提示需要重启!

二、VBS脚本方法
1、新建一个记事本文件,在记事本里面输入如下代码:
Set WshShell = Wscript.CreateObject("Wscript.Shell")
WshShell.Reg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 ger\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Set WshShell = Nothing

2、保存文本文件,将文本文件扩展名由TXT改名为VBS即可
例如:Delete PendingFile(解决重启问题).vbs

3、双击运行该vbs文件即可。

网友A:
安装Allen-Bradley软件前,一定要确定好硬件及软件的版本号,因为对应的版本号只能打开相同版本号的软件,高版本或低版本都是不兼容的!

我经历了这个过程……

网友B:
先占一个位置慢慢写。

网友C: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安装博途软件了,网上下载了无数个版本,试了好多次,最后才成功,总结一下吧。

安装博途软件:

  1. 操作系统要求原版操作系统,不能是GHOST版本,也不能是优化后的版本,如果不是原版操作系统,可以试着安装,有可能会在安装中报故障,如果系统以前安装过以前版本的软件,重装系统后再安装。(我自己是在网上下载的原版系统,然后暴风激活把系统激活后才安装的,同事给介绍的是win10 企业版1607,我自己安装的系统是win10 教育版)(我在这个地址下载的系统:https://msdn.itellyou.cn/)

  2. 安装时不能开杀毒软件,防火墙软件,防木马软件,优化软件等,只要不是系统自带的软件都请退出(还有,做完系统尽量先装博途,其他软件尽量都不要安装,当然了,可以先装CAD在装博途,其他的不建议先安装)

  3. 安装文件的存放路径不能中文名字,所有的路径都不能有中文符。

  4. 安装顺序:1 STEP7,2 S7PlcSim这个是支持1500的模拟器,不上,可以不安装,直接跳过,3 WINCC,4 授权

  5. 还有就是安装版本的问题,如果step7的版本是V14的,那么再安装的winccc的也要求是V14的,不然会报错,反正就是如果你装V14的,就都装V14的,不要装1个V14的,然后又安装一个V14SP1或者V15的,这样安装完以后软件打不开。

  6. 建议都装专业版的,就就是名字后面有Professional的,例如:SIMATIC_STEP_7_Professional_SP1_for V14,尽量不要安装基础班的,也就是名字后面有Basic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基础版是不支持WINCC的,也就是基础版不能装触摸屏软件,不能组态触摸屏画面。(当然了,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装完基础版的,然后再下载专业版的安装包再升级,当然了个人不建议这么做)

  7. 以后想升级版本或者更新这个版本里面的文件之类的,博途软件打开联网后可以直接更新的,方法:打开博途软件,不要点击项目视图,点击第二个栏的已安装的软件,然后右下角,检查更新就可以弹出更新框了,里面的软件和支持包根据实际需要自己选择安装。(嘿嘿,给你们一个链接,其实博途下载的安装包你不删除的话,会一直在你电脑里面,下次电脑出问题了,需要做系统了,去这里吧安装包拷出来,不用自己重新下载更新了,哈哈,地址: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simatic\tiaportal)

    大概就这些了吧,想到了我再补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安装博途软件了,网上下载了无数个版本,...

解决无限重启的方法楼上有朋友说了,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D:
用一句换形容贴切:正版太贵,<此处内容被屏蔽>版太累

网友E:
我的软件超多,电脑超慢,总是卸载了再装。目前使用2台笔记本,一个台式机来解决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安装博途软件了,网上下载了无数个版本,...

最简单高效办法  安装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发的怎么不见了

网友H:
由于与Office2010 Starter 的一些冲突,造成STEP 7 Basic/Professional V11 SP2 不能被安装。

一、报错现象:

如果您电脑的操作系统中已经安装了Office2010 Starter,再安装STEP 7 Basic 或Professional V11 SP2时有可能遇到下面的报错:

20120629-145332

图1. 安装报错

用户点击“继续”后,安装程序仍会无响应,需要通过任务管理器来强行终止。

二、报错原因:

遇到此报错的原因是Office在电脑中会虚拟出一个本地硬盘Q用于文件缓存,此Q盘只有0字节,如下图所示:

20120629-170540

图2. Q盘

三、解决方法:

首先,您需要到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程序中顺序卸载下列两个程序:

  • Office Starter 2010

  • Microsoft Click to Run

其次,重新启动您的电脑,之后您会发现虚拟的本地硬盘Q已经消失,您可以继续安装STEP 7 Basic 或Professional V11 SP2软件了。

网友H:
    下表列出了安装 STEP 7 Basic / Professional V15 的基本要求。

    序 号安装 STEP 7 Basic / Professional V15 的要求

    硬件要求

    安装 STEP 7 Basic / Professional V15 的计算机必须至少满足以下需求:

    • 处理器:  Core i5-6440EQ 3.4 GHz 或者相当

    • 内存: 16GB或者更多(对于大型项目,为32GB)

    • 硬盘:SSD,配备至少50GB的存储空间

    • 图形分辨率:最小 1920 x 1080

    • 显示器:15.6" 宽屏显示 (1920 x 1080)

    软件要求

    STEP 7 Professional / Basic V15 可以安装于以下操作系统 *

    Windows 7操作系统 (64位)

    • MS Windows 7 Home Premium SP1 **

    • MS Windows 7 Professional SP1

    • MS Windows 7 Enterprise SP1

    • MS Windows 7 Ultimate SP1

    Windows 10操作系统(64位)

    • Windows 10 Home Version 1703 **

    • Windows 10 Professional Version 1703

    • Windows 10 Enterprise Version 1703

    • Windows 10 Enterprise 2016 LTSB

    • 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 2015 LTSB

    • 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 2016 LTSB

    Windows Server(64位)

    • Windows Server 2012 R2 StDE(完全安装)

    • Windows Server 2016 Standard(完全安装)

    * 包括截止到 Microsoft 2017 年 11 月安全公告摘要 (MS17-NOV) 的所有安全更新。有关操作系统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Microsoft Windows 或 Microsoft 网站上的帮助。

    ** 仅适用于基本版

    管理员权限
    安装 STEP 7 (TIA Portal) V15 需要管理员权限。

    同时安装 STEP 7 (TIA Portal) V15 和其他版本的 STEP 7

    可以和 STEP 7 (TIA Portal) V15 同时安装的其他版本的 STEP 7 软件:

    • STEP 7 (TIA Portal) V11到V14 SP1

    • STEP 7 V5.6

    • STEP 7 Professional 2017

    • STEP 7 Micro/WIN V4.0 SP9

    注意

    仅TIA PORTAL V13 SP1以后的项目才能升级到TIA PORTAL V15

    与SIMATIC HMI 产品的兼容性

    可以和 STEP 7 (TIA Portal) V15 同时安装的 SIMATIC HMI 产品如下

    • WinCC flexible (2008 SP5) 和

    • WinCC (V7.3 SE Upd1,V7.4 SP1)

    WinCC and WinCC flexible 的 注意事项

    • WinCC flexible 和 WinCC (TIA博途) 可以同时安装在同一台电脑上。

    • WinCC 和 WinCC TIA Professional不能同时安装在同一台电脑上。

    在STEP 7 V15 中使用“项目 > 项目移植…”功能,可将WINCC V7.4 SP1以上版本的项目移植到WINCC V15。WinCC V7.4 SP1 之前的项目无法直接移植到V15中

    与 STEP 7 V5.4 and V5.5 项目的兼容性

    在STEP 7 V15 中使用“项目 > 项目移植…”功能,可以将 STEP 7 V5.4 SP5以上版本的项目创建的项目移植到 STEP 7 V15。

    卸载 STEP 7 V15
    有两种方式可以卸载 STEP 7 Basic / Professional V15:
    1. 通过控制面板卸载 (在 Windows 7 操作系统)

    1. 在控制面板中点击“程序”,然后选择“程序和功能”。

    2. 在“添加删除程序”对话框中双击 "Siemens Totally Integrated Automation Portal V15" 应用程序然后在提示的对话框中点击“下一步”。

    3. 按照屏幕中的提示继续操作。

    2. 通过 SIMATIC STEP 7 V15 安装盘卸载

    1. 插入 STEP 7 V15 安装盘到计算机的光驱中

    2. 如果程序不能自动启动,打开 "Start.exe" 文件。

    3. 选择对话框的显示语言。

    4. 选择“卸载”选项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5. 按照屏幕提示继续操作。

    修复 STEP 7 V15 软件
    如果安装的 STEP 7 Basic / Professional V15 有缺陷或者由于意外损坏,可以选择 STEP 7 V15 修复程序软件来修复。

    1. 插入 STEP 7 V15 安装盘到计算机的光驱。

    2. 如果程序不能自动启动,打开 "Start.exe" 文件。

    3. 选择对话框的显示语言。

    4. 选择“修复”选项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5. 按照屏幕上的提示继续操作。

    支持的虚拟系统

    • VMware vSphere Hypervisor (ESXi) 6.5

    • VMware Workstation 12.5.5

    • VMware Player 12.5.5

    • Microsoft Hyper-V Server 2016

    与病毒扫描软件兼容性

    • 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14

    • Trend Micro Office Scan Corporate Edition 12.0

    • McAfee VirusScan Enterprise 8.8

    • Kaspersky Anti-Virus 2017

    • Windows Defender

    • Qihoo 360 "Safe Guard 11.0" + "Virus Scanner 5.0"

网友I:
    我原来这台电脑上装MicroWINSMART的是2.2版本的,用着没问题,那天看到有2.4版本的,就下载了,安装了一下,结果启动时没反应,我就又卸载重装回原来的,结果还是不能启动,安装时也不报警,启动时也没提示,就是没反应,从网上搜种方法试图解决问题,都以失败告终,最后重装了系统,才终于能用了。

网友J:
    每次安装EPLAN这个,用的是WIN10系统,就得关闭数字签字,步骤如下,要安装后缀为Kay这两个驱动就可以使用EPALN

    如需需要,请到EPALN板块上去,我之前整理的资料汇总就有

    关闭强行数字签证按住键盘Win+I在系统设置界面下点击
    【更新和安全】然后点击【恢复】然后点击【立即重新启动】系
    统重启并将自动弹出高级设置菜单栏。
    10、
    重新启动后选择【高级选项/选择启动设置/选择立即重启】
    11、从新启动后会弹出选【启动设置--重启更改Windows选项】
    选择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按提示进行操作
    12、按住键盘Win+R命令框中输入devmgmt.msc点击回车键将打
    设备管理器窗口,在其它设备找到带有黄色感叹号的设备(我这
    里设备名称为MultiUSB
    key)
    选中它鼠标右键点击
    【属性】
    --
    【驱
    动程序】--【更新驱动程序】--【浏览我的计算机以查找驱动软
    件】--【浏览】--打开Patch
    EPLAN
    P8
    (V1.8-V2.7)/MultiKey64/
    【下一步】将自动搜索驱动程序
    13、打开驱动精灵/点击驱动管理/安装MultiUSBkey。

网友K:
    真心崩溃:以前安装西门子300编程软件,现在安装博图软件

网友L:
    WinCC_flexible_SMART_V3安装一直出错,搞到心累。之前电脑上WinCC_flexible_SP4软件无法使用,只能下载WinCC_flexible_SMART_V3软件,但是在安装过程中,解压缩文件后无法进行安装。

    安装之后出现以下错误:如图所示

    内心真的很崩溃,在网上查了相关资料,说需要将软件解压文件放在根目录下,比如D/,而且不要含有中文字符。这些都试了,依然是不行。

    还有的热心网友回答,需要去注册表删除相关注册表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中删除注册表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可是做完所有一切以后,依然是安装失败,但是工控人从不会害怕,可是最后依然没办法,就差跪下来求电脑了,一般在这个时候,我一般没办法了,就会才去重装系统,这次也是一样,我把系统重启安装了,系统安装完成后,软件顺利安装了。

    4.png我之前系统是WIN10 64位专业版,这次也是同样的系统。

    而且每次安装工控软件之前,习惯性的会才去断开网路,关闭相关杀毒软件,多年以来形成的固有习惯,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感觉不可能会出错,但一直就会报错,此时需要有耐心。安装软件是我们工控人必须要学会的技能,安装电脑系统也是如此,都要经常很习惯的安装,电脑用的时间长了,卡的跑不起来,用一些大一点的软件就感觉卡顿,这时候我一般都会选择重装系统。

网友G:
    很多人都遇到过三菱PLC编程软件GX-DEVELOPER-C安装失败的问题,有的安装成功之后不能创建新工程、软件打不开、PLC编程软件安装后总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或者安装后找不到快捷方式等问题,以下是安装编程软件的注意事项:
          1:删除注册表  打开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 点确定打开注册表手动寻找以下键值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2 将MITSUBISHI随意更改名称 按F5 刷新OK再重装新软件(当然你如果安装了三菱的其他软件,那千万别把其他的删掉了哦)
      3:先运行EnvMEL文件中的SETUP程序;
      4:最后运行文件夹中的SETUP1(setup);
      5:安装过程中不选择安装监控的选项(如果你不熟悉的话最好在安装过程中直接点击下一步,不要勾选其他选项);
      6: 安装完该软件后才能安装仿真;
      7:安装过程中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尽量选择默认路径(即最好安装在C盘);
      8:安装好后很多人看不到软件快捷方式,你可以点击:
      开始>>>程序>>>MELSOFT>>>GX DEVELOPER找到相关的快捷方式;
      9:安装可用序列号570-986818410

网友M:
    先标记下,后面慢慢写

网友N:
    接触的软件不是太多,目前遇到最折腾的就是西门子,威纶和台达也开始遇到。

    -1:硬件规划。作为工控人,多系统肯定是少不了的,最好是物理双系统,一台本XP/WIN7.32(主力系统)。一台本WIN10.64(主力系统) / WIN10.64(电子硬盘西门子专用)+虚拟机(XP+2个WIN7.32)。

    0:仔细通读安装软件的介绍,这个能解决很大一部分问题。

    1:保证操纵系统是完整安装的正版,待安装软件来源可靠(官网和论坛下载最好,因为经过了验证)。

    2:彻底解决西门子1324错误。装系统过程中位置设置为美国。要装西门子STEP7老版的一定注意,我是花了1年时间才找到这个解决方法。

    3:系统装好,硬件驱动装好,立即安装西门子的软件。大家应该都是这么做的吧。

    4:其它厂商软件要好装得多,还没有遇到如西门子这样特别困难的。

    5:遇到问题,网络搜索、各大论坛都是解决问题的好途径。

    我目前遇到的还没有解决的2个问题:

    1,台达WPL,WIN7.32位下对老版EX系列PLC的问题,可以编程,但一在线监控就出问题。好在我有双系统,XP下没问题。

    2,威纶新版编程软件在WIN7.32位下安装后无法运行,默认安装位置和改D盘都没解决。只好一直用老版,另外的本WIN10.64位系统可以正常。

    总之,与软件兼容性问题的斗争估计将在有限的将来一直存在。

网友L: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使用西门子Smrt700IE 触摸屏,不能用博图软件,查了一下需要安装WinCC flexible SMART V3软件,软件找到了,把软件解压放在桌面就安装,信心满满地打开软件进行安装,一开始一切都属于正常,过了一分钟左右,突然弹出错误。

    如何在继续安装呗,关闭安装界面,然后把软件目录中文字符改为字母,关闭杀毒软件,在断开网络连接,再一次进行安装,一开始都还挺顺利,过了一会儿,有弹出了一个错误。

    2.jpg然后对它真的没有任何脾气了,找了一些资料,说需要删除注册表相关冲突文件,然后又跟着步骤进行一遍,把该删除的注册文件也进行了删除,总想这次总可以了吧,可是后面还是有问题。

    安装时间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还是没有完成安装,就行是卡死了一样,最后还电话咨询了,说系统冲突,我心想我系统也没有问题啊,系统如下配置如下。

    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就重装系统了,装系统之前也想过装虚拟机,但是电脑垃圾太多了,重装系统也相当于清理了系统垃圾,等我把系统重装以后,安装软件很顺利,没有报任何错误信息,一直到最后。

    学自动话的工控人,安装电脑系统,安装自动化软件真的是一件很平常普通的事情,也是吃这碗饭必备的技能,有些品牌的软件确实很难安装,对电脑系统要求很高,但是既然我们使用了,不管多难安装也要硬着头皮迎难而上,或许都有一个软件捣鼓几天还没有成功安装完成。

网友L: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使用西门子Smrt700IE 触摸屏,不能用博图软件,查了一下需要安装WinCC flexible SMART V3软件,软件找到了,把软件解压放在桌面就安装,信心满满地打开软件进行安装,一开始一切都属于正常,过了一分钟左右,突然弹出错误。

如何在继续装呗,把软件目录中文字符改为字母,关闭杀毒软件,在断开网络连接,再一次进行安装,一开始都还挺顺利,过了一会儿,有弹出了一个错误。

2.jpg然后对它真的没有任何脾气了,找了一些资料,说需要删除注册表相关冲突文件,然后又跟着步骤进行一遍,把该删除的注册文件也进行了删除,总想这次总可以了吧,可是后面还是有问题。

时间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还是没有完成安装,就行是卡死了一样,说系统冲突,我心想我系统也没有问题啊,系统如下配置如下。

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就重装系统了,系统之前也想过装虚拟机,但是电脑垃圾太多了,重装系统也相当于清理了系统垃圾,等我把系统重装以后,安装软件很顺利,没有报任何错误信息,一直到最后。

学自动话的工控人,电脑系统,自动化软件真的是一件很平常普通的事情,也是吃这碗饭必备的技能,有些品牌的软件确实很难安装,对电脑系统要求很高,但是既然我们使用了,不管多难安装也要硬着头皮迎难而上,或许都有一个软件捣鼓几天还没有成功安装完成。

网友O:
西门子的是不是最难装,大家有同感没?

网友P:
安装西门子step7软件,安川变频器监控软件,wincc,abb软件,我的电脑重装系统都不下于50次

网友Q:
不在于工控软件难装,而是你方法不对:

操作如下:

新电脑买回,格式化硬盘,改操作系统为纯净专业版,安装各硬件驱动完成......

安装需要用到的工控系统软件,注意不得漏装......

安装GHOST软件,将装好工控软件系统进行备份......

实在需要安装一个卡巴斯基杀毒软件(国产瑞星也行,只是占用内存大多了),注意不要安装 狗 屎 360,腾讯破管家之类,这2个东西会坑害大多数工控软件的正常运行

网友R:
工控软件安装就不说了,说说笔记本配置吧,推荐4带以上I5处理器,最好是标压的。内存16GB以上。256GB以上固态硬盘。15寸以上显示屏。我现在用的是x220屏幕小,用起来那个酸爽!当然了配置的话土豪请随意,反正越高越好!

网友S:
有时安装STARTER或博图软件时会有弹窗显示提示重启,这时该怎么解决呢?接下来介绍一下对此的具体解决步骤。

方法

  • 1

    右键点击“开始”菜单栏,选择“运行”。

  • 2

  • 3

    按顺序依次点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

  • 4

    在Session Manager中点击鼠标右键“”

  • 5

    点击“删除”选项即可继续正常安装程序。

网友T:
  1. Studio5000不能安装在win7家庭版。一开始不知道虚拟机里的系统版本,装完以后,死活打不开,后来发现是win7家庭版,改用win7专业版运行正常。

  2. 虚拟机安装系统,从网上下载的系统,死活装不上,怎么装都会报错,咨询专业人士后,告知要用纯净版系统,用了大神给的纯净版系统后,安装成功,可以使用。

网友U:
1) 用正版软件来安装

2) 安装前仔细阅读关于系统要求的内容

3)仔细阅读安装步骤指南,然后再开始安装

4) 安装成功后进行在线升级

5) 进入系统验证版本等软件信息。

网友V:
引用 网友C: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安装博途软件了,网上下载了无数个版本,...

请问大神博途在哪下载,我找的资源下载速度实在太慢了,要下完得一个月.

网友W:
看了下好像说西门子软件的比较多,三菱软件GX WORKS2  或者GX WORKS3有时会出现桌面空间堆栈不足的问题,无法启动,不知大家遇到过没有,3种方法解决

1: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有时可以解决问题

2:如果1无法解决,就需要重新安装软件,然后再用管理员权限运行,一般都可以解决无法启动的问题

3:如果以上都不行,使用三菱软件清除工具,把所有三菱软件删除,这个清除工具会把三菱软件删除的非常干净,然后重新重启电脑,重新安装即可!

以上方法我全部使用过。

手机打字,无图但是有真相!

网友X:
1、安装工控软件时不要开启安全软件,不然很多驱动什么的会被拦截导致安装不完整(SolidWorks电气版时无法链接库),如360等;

2、系统安装最好不要用GHOST系统,虽然感觉差不了多少,但是运行时还是感觉卡卡,不会很流畅,如eplan即使加了防卡的还是有卡顿;

3、安装GX WORKS3时不要勾选Tools工具,不然很难卸载,因为我安装的不是C盘反正我是重装系统才完事;

4、很多的软件版本不再支持32BIT系统,不然装了系统也是白装;

网友Y:
回复内容:赞,楼主总结的不错,借鉴了

引用 网友X:
1、安装工控软件时不要开启安全软件,不然很多驱动什么的...

网友Z:
1.软件使用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使用过程中系统更新或者安装了其他软件或者垃圾清理误删了系统文件造成的软件使用问题,一般对使用影响不大,软件能继续使用(只是时不时弹出警告框感觉不爽)。这种情况一般建议继续使用(当然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无法解决情况下只有重装操作系统。

例如:WIN10家庭中文版更新后开机,台达WPLSoft 2.46打开就成了如下图所示样子(菜单与工具目录均显示不认识的字符)。菜单中选择简体,繁体都不行,选择英文显示正常。

百度了好多方法,最终设置了WINDOWS系统语言得到解决。

2.无法安装问题

这一问题西门子STEP7软件最为典型。诸如安装时反复提示重启电脑;缺少某个文件安装中断。

3.解决方法

试试百度答案

一般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容易判断,重点怀疑出现问题前做了什么操作,消除这个原因大多就可以解决 。

遇到无法安装问题,百度基本都能找到解决方案。(例如step7安装问题百度,删除注册表信息,将安装文件放在英文根木录下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安装原则)

软件安装前阅读安装说明,特别注意软件与操作系统兼容性问题

软件都有适用性,非官方给出的兼容性条件下强行安装有时也可行,但这样做了,安装或者使用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也就不足为奇(毕竟没有得到官方测试验证)。这种情况除了百度一些办法解决(权宜之计),最理想的办法还是争取做到官方要求的安装环境。

专用机最理想

机器配置以及操作系统适合安装什么软件就只安装什么软件使用,其他一概不安装也不用。这是最理想的办法,也是网上大家讨论最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工程师惯用伎俩。

使用虚拟系统安装不同软件

专用机做不到,退而求其次的廉价方案就是安装适合想要使用的软件的虚拟系统。

如在WIN10系统下为了使用V4.0 STEP 7 MicroWIN SP9,可以考虑安装XP虚拟系统。在虚拟机中安装运行V4.0 STEP 7 MicroWIN SP9。

网友AA:
安装EPLAN 2.7   当打开部件库时提示不能打开数据库,但是系统已经安装了office2016 X64   网上很多的解决方法是安装office 2013版本,这里提供另外一种方法,只需安装微软的这个附件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54920 即可解决

网友AB(2019-09-12):
实例1:Wincc   V5.1项目运行后历史趋势不显示曲线

岗位名称

CSP水处理

软件名称

Step7 V5.2、Wincc V5.1

故障现象

项目运行后历史趋势不显示曲线。

故障分析

Step7 V5.2和Wincc V5.1存在版本冲突。SIEMENS公司专门有一个文件,描述Windows操作系统、Step7 和Wincc软件之间的兼容性,可以查询。

解决办法

安装Step7 5.2安装盘内的WinCC Hotfix补丁。

网友AC:
   将Step V5.3、Wincc V6.0软件安装在C盘,运行项目后,1#板坯主画面上静态钢包变为黑色,编辑状态下为彩色。经查原因,C盘剩余空间仅18MB,空间严重不足。删除C盘无用文件,清理历史趋势,磁盘空间增大后,钢包颜色显示正常。

网友AD:
主系统Win10 64专业版

CPU I7  内存32G

硬盘01:固态硬盘500G:分成三个区:系统,软件,虚拟机文件

硬盘02:机械硬盘2T:数据区,随意分

主系统装office,PDF,以及你最常用的工控软件

虚拟机好多个,以Win7为主,把大的,不常用的,全装里面

网友AE:
把常用软件安装好之后,最后把系统做一个镜像GHO保存起来。带系统出现问题时,快速恢复系统。

楼主:
获奖名单;

昵称奖励
山上雪云间月50京东卡
victor32920MP
李东泽20MP
问学_2320MP
郭远林20MP
请叫我王老湿20MP
一颗小小草20MP
xiexie199920MP
第五纪冰川20MP
黄鸿卿20MP
q91087746020MP
han198981120MP
hgxmm12320MP
yinguiyao50积分
yang2090850积分
liujian5118-PLC技术军团50积分
小孔子50积分
乖乖小笨熊50积分
深山修行50积分
Gaodengwe50积分
ozoner50积分
gongkonglaj50积分
zeke-zs50积分
杭州白菜50积分
hanhuachizi50积分

网友AF:
没有什么软件安装问题,是虚拟机不能解决的,如果有,就用两个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