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归零控制

楼主(2019-08-12):
各位大神们,我是新手,最近在学习步进电机,请教各位大神!

具体控制是这样的,初始点运转到取料点,取料完成后往返运行到放料点,过程中经过初始点,放料完成后再回到初始点,如此循环。

在初始点有传感器,当位置从放料点运行到初始点时传感器亮了就停止,停止之后就归零,这样控制位置准确吗?会出现变位的现象吗

我使用的是雷赛的步进电机,台达的PLC,威纶的屏幕

网友A:
零点每次会有些许偏差,和你的感应开关质量响应速度稳定性有关,用好点的光点开关,最好在到达原点开关之前加一个近0点开关,到达近0点后步进电机减速,以较慢的速度逼近原点,这样能准一点。

网友A:
或者用一个开关,在到达后再以慢速离开,以离开的瞬间为0点。

网友B:
不用步进电机需要脉冲信号控制,直接每次回原点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位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用一个开关,在到达后再以慢速离开,以离开的瞬间为0点。

如果我先到达开关前,再慢慢的运行到开关,接近开关的瞬间为零点,这样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步进电机需要脉冲信号控制,直接每次回原点就可以了。...

如果丢步了,那位置不是不准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不用步进电机需要脉冲信号控制,直接每次回原点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如果丢步了,那位置不是不准确了

现在好多步进 也可以闭环控制了。带编码器的   不用担心丢步什么的。。这样就和伺服差不多了

网友D:
原点的位置误差要求不高,比如1mm以内,行程开关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或者用一个开关,在到达...

可以,只要你能确定在什么位置开始减速并且这个位置比较准。其实只要你整个运行过程没有撞击卡顿,电机不过载,没有丢步,就没必要每次都归零,初始归零一次,以后都按位置控制,基本不会有偏差,3楼说的就是。实在不行可以用闭环步进电机。

网友E:
用绝对位置控制可以吧,你就是取料放料,就是在取料放料间往复运动,设置好往复距离。还有顺便问下需要每次都回参考点吗

网友F:
先把回零的控制搞定   取料和放料设位置就好   不一定每次都要回到初始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用步进电机需要脉冲信号控制,直接每次回原点就可以了。...

你说的步进失步,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扭矩过大,或者步进驱动器或者电机损坏。

所以 你不用考虑这些,

或者在加一个读取反馈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用步进电机需要脉冲信号控...

把初始点当原点,运行时每次都要在初始点停顿一会,这样就可以把初始点当原点喽,怎样加读取反馈脉冲,是读取位置吗

网友G:
使用绝对定位方式控制,为了防止运行过程中有累积误差,运行一段时间后回零操作一次,消除累积误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网友B: ...

这个看步进驱动器,有的步进驱动器有反馈脉冲输出端子,可以直接接入PLC的高速脉冲输入信号

网友H:
用传感器做限位回零,一般回零建议两次回零(高速找零+低速回零),能够提升回零速度和回零精度。

网友H:
你这个简单的步骤可以使用LD5伺服驱动器的内部PR功能实现,都节省了个PLC。

网友I:
直接把初始点和取料点放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