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涡街流量计故障问题轻松搞定

楼主(2019-08-12):
  由于横河涡街流量计是一款非常火把的产品,导致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使用它,但是在具体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种种棘手的问题,不知怎么搞,其实呢横河涡街流量计作为一个精密的流量测量仪表,其稳定的工作状态的保持与内外部许多因素都密切相关的,包括操作方式,产品选型,工况条件的正确与否等等。

  为了帮助朋友们能够在遇到此类问题时不盲目地操作,特地将横河涡街流量计常见问题与现象发归纳如下,用户可以举一反三,通过相关联性的因素尽快找到解决故障的办法。

  横河涡街流量计用户反映的故障问题及巧处理方法:

  一般情况下用户反映的故障会有:

  1.有介质但是仪表显示为零:

  测量值不准确的原因可能为:

  检查横河涡街流量计传感器与转换器仪表编号是否一致,如果不是一套的,需要检查励磁频率、GK、GKL、管径

  用户将线接错,检查接线

  用户将旁通管是否关闭

  介质是否为容易结垢的介质,如果易结垢也会导致测量不准确

  2.仪表无显示或者有显示无输出

  横河涡街流量计无显示或者有显示无输出的原因可能是:

  测量用户的供电是否合格

  检查转换器机芯内的保险是否坏掉(IFC300有两个保险,电源保险和输出保险;IFC100有一个保险)。

  检查用户的输出接线是否正确,使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有电流输出

  3.测量值不准确

  有介质流动仪表显示为零的原因可能是:

  检查横河涡街流量计连接线是否正常,有可能中间线路中断

  检查是否保证满管

  检查用户介质的电导率是否在合适范围内,电导率较低的话检查门槛值是否太高

  确定介质流过传感器,检查前后阀门是否打开

  4.测量值波动

  测量值波动出现的原因可能是:

  接线问题(适用于新装流量计),一般情况下为屏蔽线未接好;

  用户工艺问题,可能不满管(有可能是前期安装不符合安装条件,必须要保证满管;后期使用中管道中憋气没有安装排气阀)

  横河涡街流量计质量问题,测量传感器阻值是否正常,使用GS8测试转换器是否正常,条件允许可更换一台正常的试试

  检查横河涡街流量计是否进水,如果进水,可直接判断为坏掉

  检查电导率是否太低,如果电导率较低可能会导致波动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