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当日产量并且自动清除前日产量数据?

楼主(2019-08-12):
需要实现一个功能,如标题所述。记录当日的产量,并且在当日首次开机时会自动清除前一日的产量数据,设备可能会意外断电、中午停线都会关机,再次开机时怎么区别是否是首次开机?获取当日时间,这个我知道,就是写起来不知道怎么去获知当日的首次开机。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2019-09-11):
记录产量就需要用到读取系统时钟,你可以对系统时钟进行判读,把一天的产量从几点到几点的读取记录下来,这一点应该很好做到,也就是产量根据时间相等和日期不等或者星期不等进行判断,划分是哪一天的,当日的首次开机做个保持的标志位就是,也加上日期或者星期信息,这样就可以处理清除与保存数据了。

网友A:
IF #Outputs.HMI_Time.HmI_Date.TIME=#Outputs.A_Team_Statistics.Start_Time.TIME

THEN

#DAY_CHANGE:=1;

END_IF;

IF #DAY_CHANGE

THEN #Outputs.Yesterday_Output:=#Outputs.Daily_Output.Total;

#DY_CHANGE:=0;

END_IF;

至于首次开机判断,是不是可以采用,在23点59分之后设置一个标志位,等待关机重启后再设一个标志位,然后给寄存器赋值,再根据开机次数顺加这个计数器直到23点59分的时候清除这个寄存器和标志位。